楼主(2011-05-14):
1、还是保持原来的方向。 2、停机。 3、反方向运转。大家来回答,谢。

网友A:
以富士G11演示箱为例:当运行中同时接通,保持原有的运行方向,当停止时同时接通,变频器保持停止状态。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你亲自试过吗?

网友B:
最好是详细点

网友C:
亲自接上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你亲自试过吗?

回帖中不是已经写着,以富士G11演示箱为例,你觉得演示箱中没有G11变频器吗?

网友D:
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E:
这样就“打架”了。我要是设计程序的,针对这样的情况就是不允许运行。并报故障。

网友F:
应该是报警!

网友G:
应该是停止吧。

网友H:
呵呵;每个厂家的都不一样;三菱的都输入时,相当于都不输入;电机不转;

网友I:
不会出现非常严重的后果!大多数情况是停机!

网友J:
楼主试一下,就知了

网友K:
停机,报警,这个没试过

网友L:
正反转是不允许同时接通的吧

网友M:
停止优先权绝对不会报警

网友N:
变频器频率会降下来。。。。

网友O(2014-01-19):
说明书FWD、REV两个端子是直接连接公共端COM的,并没有互锁,如此说来,同时按下是不会有多严重的后果的,但我还是不敢亲自试一下。

网友E:
这种情况必须要互锁,否则在操作错误时就会出现故障的。

网友P:
三菱的没事,停止.E540.

网友Q:
看你参数设置的情况,停机比较多,还可能是频率慢慢的降下来,又反转的

网友R:
同时接通就不动了

网友S:
应该会停机的。反正肯定不会听响。里面有保护的。期待验证。或者等有机会,我自己去验证

网友T(2014-10-30):
提哦你了

网友U:
艾默生跟伦茨的停机不报警,试过,事不大

网友V:
还真没这样试过。

网友W:
变频器会显示中文:别闹!三胖!

网友X:
我前天还试验过好像,一个客户的丝包线绞线机变频器坏了,我拿个易能的2.2kw去换,原来的接法和这个有一点区别,然后我装上去之后,发现如果2个开关都接通是正转,断开正转才会反转。好像是这样的,反正不会弄坏机器的,我估计不一样的变频器结果不同。

网友Y:
这个是要看硬件和软件的设计的

网友Z:
任何期间都有反应时间,所以从纯粹的时间上看,没有同时那一刻,如果有电路连锁的话,同时的正反转是不存在的。

网友AA:
是同时,还是有先后

网友AB:
应该是没有动作。

网友AC:
停机,不运转

网友AD:
不允许这么做

网友AE:
应该是停止
,手册中一般有说明。

网友AD:
电路在设计的时候就要硬件互锁,避免同时导通

网友AF:
具体品牌具体对待,三菱不允许这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