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4):
松下VF100系列1.5KW变频器,电源变动较大引起模块损坏,上电没显示,因为以前修的都是简单的电路板,没修过变频器,照着咸老师的书把电源修好了,换了两个输出二级管和驱动IC51996 还有震荡电容,用两个坏的西门康模块用咸老师的方法凑了一个(还不知好坏,表测正常了)。现在是整个连接上后显示操作面板与主机通讯错误,不知问题在什么地方,到CPU板的电压13V正常不?因为这个CPU板的电源是单独的两根线,不知在数据线那个排线上还有没另外的供电电源,该如何检测,谢谢各位!(开关电源输出四路全都有电压,到CPU板13V,到驱动IC81019是15V,三个驱动IC都换了,拿来时两个炸掉,还有两路12V到几个IC上,IC上就标了一个4750,不知作用,这几个IC在到CPU板的排线附近)

网友A:
顶起来 继续关注
常德人才网株洲人才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