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4):
正在做一条输送线,对于如何对编码器的选型及应用犯了难!
线体20多米长,因为机械结构的限制,编码器的安装要离电柜很远,要20几米的距离。因为和7.5KW的减速机在一起,想问一下能否一起穿管?还有查了一下好像要用到线驱输入的编码器(因为距离很长),暂时选用了欧姆龙的E6B2-CWZ1X,可是我只需要单相输入(就是三个工位,到每个工位停下来,然后再启动就行),感觉用这个编码器好像又有点浪费????还有就是这个A+、A-,B+、B-怎么跟PLC连接??是不是应该还要用个差模信号转换器啊??

唉,一头雾水,脑袋都大了!

网友A:
都选好型号了 还没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选好型号了 还没搞清楚?

就是不确定到底是不是一定要用到差分输入的???看到欧姆龙的这个型号了,就写上来了,说到底就是不会用这编码器,因为以前没用过

网友B:
omron
欧姆龙的编码器,很好用。因为产品说明书上,有接线图.使用方法。以及使用哪个通道,都有说明。自己好好看看吧

网友C:
三菱FX系列PLC主机的高速计数只能接集电极信号,不能接差动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菱FX系列PLC主机的高速计数只能接集电极信号,不能接差动信号

那是不是装一个差动装换器就可以了?比如上海蓝瑟的MHM-06????

网友D:
穿管的话原则上隔开最好!还有就屏敞线要弄好!至于接PLC编码器是24V三菱只支持这么多;还有就集电型!如果是采用单相的就接A相吧

网友E:
要装一个差动装换器!取出AB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装一个差动装换器!取出AB信号!

也就是说可以单取一个A相信号进PLC就行,是不?

网友E:
嗯!用什么取什么!用差动是这种方式抗干扰的能力或传输能力要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用什么取什么!用差动是这种方式抗干扰的能力或传输能力要强很多!

恩,心里有点底了,谢谢!

网友E:
给你发了站网内信,留了我的QQ,有空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