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4):
我的plc插上mmc卡接通电源后,sf指示灯闪烁一次后,stop灯就一直闪烁不停,无法和plc连接。拔掉mmc卡,送电,链接正常,可以通过软件改变运行、停止状态、可以上传plc的cpu信息。请问,是mmc卡坏了吗?mmc卡有系统信息吗?清除/复位就是格式化吗?复位不了怎么办?谢谢!

网友A:
用PLC将卡格式化看看

楼主:
312C型plc存储卡mmc的问题
312C型plc存储卡mmc如何进行格式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