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如何回原点?

楼主(2011-05-14):
比如伺服正在转动时,电机断电,如何让伺服回到初始设置的原点?

1、平常说的用原点行程开关,是不是就是说中途断电,给PLC设置一个程序发脉冲,让伺服低速回原点,然后碰到限位停止呢?这个限位是接在PLC上的是吧,碰到限位停止脉冲输出。平常说的限位开关做原点的话,是这个意思吗?

2、还有别的方法回原点吗?

电机是MDMA202P1G的。请大家指教。谢谢

楼主:
像这样的增量式编码器的电机,中途断电,回原点的话,只有这一种方法吗?

平常说的回原点,是加个限位开关,当伺服异常需要会原点时,PLC发低速脉冲让伺服低速返回,碰到限位开关,限位开关给PLC信号,PLC停止脉冲输出,平常的回原点是这个意思吗?

没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A:
回原点和PLC有关系,有的PLC是有专门的原点回归指令的

网友B:
一般都是PLC控制伺服进行原点复归动作。PLC有几个原点复归动作类型。

网友C:
一般回原点是由上位机来发出指令来完成的,也就是,回原点是上位机程式的问题,不同的上位机会提供不同的回原点的方式,编程式者也可以根据实际需求来设定那种回原点的方式。

网友D(2011-06-20):
回原点是PLC 程式给位置控制摸组程式指令,然后发出脉冲给驱动器,驱动器给电机完成,不过专门有回原点程式,且位置控制摸组回原点程式有好几种呢,你说的是其中一种叫STOP 方法,还有象近点回原点,==

网友E(2011-08-24):
伺服控制器上有专门的原点回归开关和行程上下限接近开关的接线端子,由PLC给寻参命令,伺服控制器执行回零

网友C:
比如伺服正在转动时,电机断电,如何让伺服回到初始设置的原点?电机的电是放大器提供的,一般只有放大器没电了电机才会没电的,那次给电相当于系统重起了,也就是PLC执行OPR指令就可以找到原点了。

网友F:
电力设备都是靠电运行的,断电了,伺服怎么可能还会运行回原点呢?当然是运行到某个位置,断电了还在那个位置,除非上电重新找原点

网友G:
假如我发一定的脉冲走到了前行行程最末端,如果再发一次他岂不是还往前走,那就没有路可走了,此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