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控制频率

楼主(2011-05-14):
我用三菱的模拟量输出模块,想通过电压模拟量控制变频器的频率,请问前辈这样的程序应该怎么做?请前辈指教!

网友A:
呵呵..  换算..   变频器60HZ 对应模拟量10V.

其它的自己去算!

楼主:
需要用到什么指令    主要程序是什么

网友B:
三菱的FX系列加个模拟量模块,根据需要多大的模拟量用FROM/TO指令控制模拟量输出
模拟量编程看三菱FX系列特殊模块手册

网友C:
输出0~10V DC电压,对应变频器的0~50HZ(最高频率可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