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

楼主(2011-05-14):
请教师傅:
这是两台冲床的控制程序,两套程序我都单独调试过,都可以正常工作。为了节省PLC,我把程序都集合到一个PLC中。但却出现了这个毛病:
为何会这样?该怎么处理?谢谢。

楼主:
松下程序

网友A:
注意第二段程序不能在END后面,尝试将其分段,每一段完成一个任务,不同的段根据不同的前提信号选择执行不同的程序段应该是可以的,不能简单的合在一起来!我也是自学PLC,只是拙见,仅供参考!

网友B:
结束语句不对,象这种二个主控的程序,可以按二个独立的SFC来写。结束前应该是CSTP和ST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