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鱼机

楼主(2011-05-14):
做一个电鱼机需要什么配件,电压一般是多少v

,电流是多少?

网友A:
断子绝孙的事,劝你还是少做为好。。

网友B:
说说你的要求,估计都会做的!

网友C:
到电源网里面讨论电鱼机的多的是。。。

网友D:
需要逆变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到电源网里面讨论电鱼机的多的是。。。
电源网现在也不让讨论了 都删贴了
那东东说容易容易 一个线圈加套汽车点火器的白金触电加一电容就够了 说难也有难的 高频变压器 场效应管 IGBT或者可控硅什么的。方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