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4):
用西门子的S7-200

当设备接通电源与气源、plc运行后,首先执行复位动作,工件推块缩回到位,由丝杆驱动工件平台归零(X、Y轴),按下开始按后,工件平台去接收工位(单站控制时可自由定义)。然后进入工作运行模式,放入工件后,按启动按钮,工件平台携带着工件到达预定的仓位,然后将工件推入立体仓库,最后工件平台归零后再次去接收工位,等待下一个工作信号

网友A:
走丝杆的程序,不是那么容易啊,要学会运算和高级指令。当然如果是普通电机那就是一个一般般的开关量了。西门子--我也不怎么的会。

网友B:
参考电镀槽方式,很多教程有例子;
下面的单轴工作原理;

网友C:
做立库啊~
看你是用传感器定位还是靠脉冲来定位咯
设备可以装传感器的话,我认为装传感器比较划算,就是不美观
脉冲定位开环的话就要算一下步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