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4):
大家都用什么画图软件制作电路板,各种制图软件都有什么长处或短处,正在学 Proteus 里面有仿真 ,制作PCB, 原理图设计等等,就是里面的菜单都是英文的,好难搞,不过边用边学英语,呵呵

楼主:
大家都不用软件画图?

网友A:
用CAD或者PROTEL都可以的。

网友B(2011-08-19):
CAD比较常用,方便~~

网友C:
你想做简单的还是复杂的,复杂的就用PROTEL(一般做双面板),简单的(一般做单面板)用Sprint-Layout50,很好用的软件,5分钟就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