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4):
这是个星三角启动的问题,主接触器跟角型接触器都是400A的,星型是250A的。新装的,之前也没做过这么大的。就是启动的时候按钮按下去角型接触器会吸一下然后断开,有时候又正常。图纸有附上来了,请各位给点看法。还有如果启动的时候角型接触器会吸一下有什么危害?

网友A:
肯定是接线不正确了,再者没有接上互锁。星形和角形必须互锁。

网友B:
这样会造成短路,要查明原因

楼主:
互锁有接就是角型会动是再接触器的辅助触头闪火花的情况下才有的,要是辅助触头没闪火花就没问题。

楼主:
这就是接线图,是接线有问题?

楼主:
图有传上来了但不知道为什么看不到,我的角型接触器是过时间器的延时接通触点,星型是过时间器的延时断开触点。启动的时候往角型接触器是断路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角型接触器会吸一下,不是每次多都会。偶尔会。

网友C:
是不是时间断电器有问题。

网友D:
问题表达不清楚,同意二楼

网友E:
同意二楼

网友F:
没看到图,图在那?
我估计你的二次控制原理图中辅助触点分设在接触器线圈的两边,应该是所有的辅助触点设在线圈的一边。

网友G:
没见到图

网友H:
还是检查一下接线吧!图发上来,大家一起看一下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图有传上来了但不知道为什么看不到,我的角型接触器是过时间器的延时接通触点,星型是过时间器的延时断开触点。启动的时候往角型接触器是断路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角型接触器会吸一下,不是每次多都会。偶尔会。
传图,直接点编辑框上方的"浏览"再找到相应图片,点“上传”即可。

网友J:
没图可看啊

网友K:
把时间继电器换了。星角接触器接成联锁。

网友L:
肯定是接线不正确了,再者没有接上互锁。星形和角形必须互锁。同意此说法
又不复杂从新整理一个就是了

网友M:
不见图,谢谢14楼,我以前也不会发图片。

网友N:
没图,时间继电器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O:
首先是接线问题,其次,时间继电器有问题,更换试一试,还有应该加一个机械互锁

网友P:
时间设到五秒左右吧。你电机是多大的呀?这个电路很简单呀,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仔细检查一下咯。

网友Q:
没图,怎么分析!

网友R:
发图上来

网友S:
现在的星角启动不光有接触器联锁,大部分设备上还有机械上的联锁。

网友T:
在仔细对对控制线路

网友U:
我今天也遇到了这种情况,不过没有楼主说的那么大,电机75Kw的 ,我查了一下,不是时间继电器的问题。一共是5台一样的设备,其余4台都正常,就这一台有问题。求解!!

网友U:
加机械联锁必须是两个相同的接触器才可以用,不同接触器之间是不可以用的。

网友V:
星角转换一定要做好互锁。

网友W:
星三角是电工基础电路,你这个现象90%是原理图不对或者原理图对,接线时互锁接错,两个接触器出现争夺问题,才会有时好时坏的现象,重做原理图和检查接线是否与原理图一致.

网友X:
附个图才可以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