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4):
艾默生1.5KW机器上电就报欠压,继电器也没吸合。请问是继电器没吸合造成变频器报欠压还是报了欠压造成继电器不吸合?通过换板肯定了是主板问题,不知问题出在电压检测电路还是继电器的控制电路,请各位指教

楼主:
忘了说了   我复位了一下查看了变频器上显示的直流电压为530多伏正常

网友A:
检查接触器有没有辅助触点。

网友B:
修过好多此类故障:交流13830812651

网友C:
跟继电器没关系吧,电压检测回路出问题了吧!
可能是板子上有元件不正常了吧!

网友D:
重点检查电压反馈检测电路。把相关的运放更换试试。向大家推荐一个不错的网站www.gzkowo.com或www.gzkowocnc.com(广州科沃工控),里面的“技术培训-技术文章”写得不错,可供大家自学变频器与伺服驱动器的维修和调试技术。

网友E:
应该是开关电源部分的问题,可以将此部分的电容更换掉试试。向大家推荐一个不错的网www.sinodrive.com或者www.4008886560.com(上海津信)里面有比较多关于变频器的技术文章,可在大家学习变频器与伺服驱动器的维修和调试技术有一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