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4):
项目场地上使用比较多3.5KW的镝灯,有两盏整流器声音很大(灯正常使用两个星期了),听声音心里总觉的不踏实,但检查又没发现什么故障,请大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铁芯4个固定锣丝有松动 可旋紧 线圈缠绕不紧没法 四个基脚加防振垫

网友B:
上、下、左、右的螺母都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