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4):
各位老师,我们公司有一台西门子工控机,使用WINCC软件监控,为防硬盘因时间久而损坏,想C盘做备份,在BIOS里面设置了光盘启动,把启动盘放进去后,能读出光盘上的内容项,但是想运行GHOST时,没有反应,运行其它项也没有反应,启动盘在其它电脑上可正常运行,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急需解决,谢谢!

网友A:
没那么做过,一般都是重新做系统。估计不行吧!

网友B:
可以先装个矮人工具箱,里面带有GHOST的,引导系统的时候选用矮人工具箱,然后选用里面的手动GHOST就可以了,我们的所有工控电脑都是这样做。

网友C:
在xp下运行ghost,比如onekey这样的软件;或者拿到其他机器做从盘,ghost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