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40d报警

楼主(2011-05-15):
机床出现26006报警:轴X1编码器类型/输出类型1不对。
西门子840D参数MD30240 $MA_ENC_TYPE[1,AX9]=1'3cb6           MD30240 $MA_ENC_TYPE[0,AX9]=1'3c84
这是机床随机资料参数表上的数值。
但我在机床上看到的是:
MD30240 NEC_TYPE[0] =1  Po
MD30240 NEC_TYPE[1] =1  Po
查资料MD30240是设置编码器类型的,但机床上(X1轴)有两个MD30240的参数[0]=1和[1]=1,其含义是什么?如要修改参数应改哪个才有效?
[1,AX9]=1'3cb6和[0,AX9]=1'3c84   是什么数值类型?16进制?

修改过MD30240参数=0,1, 2    但26006报警仍在?

轴X1的测量系统会有问题吗?光栅?编码器?电缆?

楼主:
检查过编码器电缆没发现有问题,调换模块报警也依然在

网友A:
第一编码器和第二编码器的意思

网友B:
顶起来等大侠解惑

楼主:
多谢参与讨论,最后更换了X1轴驱动模块出现伺服电机超温报警,检查电机到伺服模块电缆没有问题,重新接回电缆再开机,超温报警消除,26006报警也没有了,满是疑惑????

网友C(2011-07-02):
这就是数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