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格风空压机

楼主(2011-05-15):
这小图是什么啊,综合保护器?相序继电器?我要找相序继电器,这凌格风空压机老出现;相序错误。急啊

楼主:
这个就是他的全部电气

楼主:
这个是那图一样的,就小的那个,咋会出现了相序错误了呢

网友A:
这种空压机,出现这种相序错误是一种通病,我公司的空压机也是一样。毎次起动必须断电,
否则在就会显示相序错误!

网友B:
但那是什么东西呢?

网友C:
我厂里有台空压机用了两年后也是 相序继电器 出现误动作

楼主:
你们咋解决了的啊??

网友D:
那是测三相电流的

网友E:
怎么看像是个电流互感器

网友F:
应该是Plc右边那个

网友G:
一楼是热继电保护器
三楼那个看得不是很清楚,有可能是相序保护器
知道是相序问题的情况下,你用万用表测下输出三相电压是否正确,如果正确的话就看热继电器是否输出电压正确,还是正确的话就要测负载了

网友H:
电流互感器。查PLC相序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