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平电缆问题

楼主(2011-05-15):
各位师傅你70电缆线在实际最大用到多少电流(不是理论)
电缆是YJV的5芯

网友A:
5芯电缆是指的5棵70平方截面的电缆放在一起了?要是那样的话,散热有问题的,载流不会太高的。我估计单线(70平方)最大电流(连续运行)250A为一大关。

网友B:
不要超过200A

网友C:
210A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