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5):
原有三菱plc,A1SH42/10组.A1S61PN/2组A2SHCPU/2组用了12年。计划更改新的,请教各位老师用什么型号的,听说三菱q系列供货期太长了?

网友A:
楼主看下Q系列的样本,你这就是电源、CPU、普通的输入输出模块
比较好换的
Q系列货期长,是因为日本地震,受到一些影响,不过现在还是陆续有三菱的货从日本过来的
当然现在的代理商有货肯定会优先考虑以前长期合作的直接客户

网友B:
要换就是电源 CPU\底板、各I/O模块全部换Q的;

网友C:
正在学习中,先不发贴,多回大家贴。

网友D:
三菱开发了一个A系列转换Q系列的软件

网友E:
看看大家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