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SUBL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1-05-15):
欧姆龙C200H中的长BCD码减法指令SUBL,如果被减数比减数要小,那么结果就是一个理论上的负数了,例如图中所示,如果DM100是#1,DM30中是#6000,那么DM34中存入的数是什么啊?都是BCD码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欧姆龙C200H中的长BCD码减法指令SUBL,如果被减数比减数要小,那么结果就是一个理论上的负数了,例如图中所示,如果DM100是#1,DM30中是#6000,那么DM34中存入的数是什么啊?都是BCD码啊。
作为手册控,让你看图说话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