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5):
各位大侠:弱弱的问一个问题,三线异地控制图。

网友A:
一般地说,三地控制多采用停止串联-启动并联的连接方式。
如果强调三线,建议采用以下电路.

网友A:
最多可以做到三线四地的控制原理如下图,顺便将常开按钮SB21改为SB12,这样便得到SB11-SB12、SB21-SB22、SB31-SB32、SB41-SB42共4组启-停按钮,HL1~4,4个指示灯安装在各处,但电机过载指示灯就只能安装在现场了。

不过我还是建议你多放一根线,把电机过载指示灯也引到各处,以方便观察运行情况。

网友B(2011-10-13):
对于异地控制一个设备,第一是有线方案,第二是无线方案。如果隔的太远,无线方案可简单多了。

网友C(2011-11-20):
由于近来才接触机电工作,对二次控制线路图一知半解,工作中老师傅们对技术知识相当保守,所以也没能请教点什么出来,请问如何才能看懂二次线路图吖?望前辈们指点指点!

网友D(2011-12-30):
引用 网友B:
对于异地控制一个设备,第一是有线方案,第二是无线方案。如果隔的太远,无线方案可简单多了。
无线方案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E:
无线方案就是安装工业遥控器。只要在它的发射与接收有效范围内任何地方都好控制。

网友F:
用PLC的PID指令编程,通过组态王对电流,电压,转速,温度,摄像等信息的监控。通过网络实现远程操作。最大的好处是有网络的地方都可以实施操作。可以看到现场的实际状态通过视频实现人机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