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18 M 故障讨论

楼主(2011-05-15):
我们的fanuc 18 M 铣床昨天出现在工作过程中显示器突然掉电没有现示了 ,设备也停了。断电上电又恢复正常了,开始还能工作2个3个小时的,现在不行一会就掉电了。
请大家分析分析是哪里有故障呢?

楼主:
今天我到现场看了故障现象:nc板的电源模块红灯亮了,但我换了该电源模块 故障依旧,更换Nc板也是无效。当时更换板时灰尘很多于是将nc框架全部拆下 清理清理结果悲剧了:清理完上电 电源板的f4保险烧掉了,换了一上电又烧了。

楼主:
nc配置如下:
 基板:A350-2001-T194
 电源板:A16B-1212-0901
  nc板: A16B-3200-0210

网友A:
清理过程中造成短路了吧!
----------------------------------
北京华泰恒昌科技有限公司---FANUC数控系统芯片级维修、机床调试
提供现场服务与咨询:TEL:18901246880+QQ1254481113

网友B:
应该是有地方接触不好导致的,应该重点排查下。后面烧保险丝这就很明显,短路呗。问题应该不大找到短路点清理下。

楼主:
f4保险是给显示屏供电的,后来检查该电源板里的一继电器内部触点粘合了,正常时总电源和上,按下nc on、该继电器导通。
换个继电器,现在设备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