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变频

楼主(2011-05-15):
请问有没有220V单相输入三相380V的变频器
 前几天在一间小作房看到了一台小分散机,看到了一台用220V的变频器驱动电机,那时没细看电机是不是三相的。我好像没看见电机有电容。

网友A:
呵呵  早都有了单相输入 三相输出的变频器  了  这种在农村最好用

网友B:
输入单相220V输出是三相220V的变频器,要注意改一下电机接法,否则,功率不一样。

网友C:
市场上有这种的,不过一直没用这种变频器

网友D:
有,我们用的就是单相输入,三相输出。参数设置好就行!西门子MM440

网友E:
电机接法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输入单相220V输出是三相220V的变频器,要注意改一下电机接法,否则,功率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