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5):
1、我想修改一个C200H的程序,没有使用“在线编辑”功能,直接在软件CX-P里面修改程序(没有在线的),修改完成后,是不是点“在线工作”,然后再下载程序到PLC?软件里面程序和PLC原程序不一致是不是能在线啊?
2、相反,如果我不小心动了软件程序,致使与PLC内部程序不匹配,我只有上传程序到CX-P里面了,如果我上传了,是不是就已经覆盖了改动后的程序,恢复了与PLC一致的程序,需要在软件里面再点“保存”来保存这个程序到软件吗?

楼主:
我记得好像西门子STEP7里面的在线(Online按钮),可以直接在线后观看PLC内部的程序吧,就像上传了一样,只是它只能在online状况下看程序、监控程序。
但是这个欧姆龙好像就是一个PLC-PC的连接功能而已?

网友A:
楼主理解的基本正确.这些操作都是在现场调试所常用的步骤.

楼主:
1、欧姆龙CX-P在线工作,和西门子STEP7的online有什么区别不?
2、如果软件程序和PLC内部程序不一致,能不能点在线工作然后PLC监控啊?

网友B:
应该可以的啊 没有写入到PLC内部的程序一般都对PLC没什么影响的啊

网友C:
不一致可以监控,我一般都是先比较比较,改动小的直接在线修改

网友D:
先把PLC里面的源程序保存备份,再改动错了再改慢慢就可以了。这个很简单慢慢就知道了

网友E:
將勾選取消。

网友F(2011-06-15):
初学者一定要备份的

网友G:
用手编也可以呀

网友H:
一般不用在线改,都是先备份了,在电脑上改好了再传给PLC。然后再运行调试。

网友I:
修改之前备份,这对初学者来说很重要

网友J(2011-09-03):
PLC上传程序、在线工作等问题,盼高人解读?
欧姆龙CX-P在线工作,和西门子STEP7的online有区别的,欧姆龙的不管你现在的程序是否和PLC里面的匹配它都是可以在线的,而西门子的则不可以

网友K:
备份好源程序数据。然后再操作

网友L:
不是这样的。先在线后上传出来然后在线修改,然后送修改

楼主(2011-11-10):
谢谢,你回答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