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6):
MOV HFF K4Y0  这条程序是什么意思?请前辈指教!

网友A:
不知道这个是哪个PLC的语句,应该是将16进制的两位最大值,传送到偏置地址K4Y0里

网友B:
MOV HFF K4Y0 意思是把16进制的数值00FF写入到K4Y0这个word中。其中这个word的16个bit依次是(高位)Y15,Y14,Y13,…………Y3,Y2,Y1,Y0 (低位)

楼主:
为什么这样就能控制Y0-Y4开关量的通断呢

网友C:
K4Y0对应Y0~Y17;
执行后Y0~Y7全为ON;

网友D:
k1M0代表M0、M1、M2、M3四个位元件
K2M0代表M0、M1、M2、M3、M4、M5、M6、M7八个位元件
K3M0代表M0~M11十二个位元件
K5M0代表M0~M15十六个位元件
K6M0代表M0~M23二十四个位元件
K7M0代表M0~M27二十八个位元件
K8M0代表M0~M31三十二个位元件

这样做的好处可以用相连的十六或三十二个位组成D(字元件)来用
如MOV K4M0 D0 也可以MOV D0 K4M0
三十二位DMOV K8M0 D0等
也可以将某个或几个位元件置位复位等,如MOV H0F K2Y0就是将Y0~Y3置ON,Y4~Y4置为OFF!

K和H代表的是十进制或十六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