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水泵故障

楼主(2011-05-16):
工业污水加压泵使用一年就不够压力,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水轮堵了吧

网友B:
检查一下水泵和电机,也有可能像2楼说的那样。

网友C:
平时保养工作做得不到位啊

网友D:
进水口有堵塞现象,水流不畅。

网友E:
也许是水泵机械性能降低

网友F:
泵头里面是不是有个半圆球型盖子,看看那盖子有问题吗?是不是不回位了?

网友G:
拆了看看,动手才能学到东西

网友H:
拆开好查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