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缆

楼主(2011-05-16):
一个机房装修项目,甲方提供的机房设备总功率数为80KW-100KW需要用多大的线缆?(4*35+1的够用吗?)急需解决,谢谢!

网友A:
YJV4*95+1的电缆。可以用了

网友B:
最小YJV-4*70+1*25,最好YJV-4*95+1的电缆

网友C:
YJV4*95+1中JV表示什么意思呢?

网友D:
   YJV应当是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缆,J像是“交”拼音的第一个字母;交联聚乙烯绝缘有较高的工作温度,故YJV有高于VV的载流量。

   甲方提供的,可能是装机容量,实际使用的情况,可能不一样,但需考虑到最大用电负荷;
   选择电缆,应当考虑适当的余量,和今后可能的增容。楼上几位的意见,可供参考。

网友E:
最好用120mm2,你还要考虑余量和长度,敷设条件

网友F:
楼主可能没有考虑到启动电流。
100米以内的配电距离,用YJV或YJV22  4×95+1;
超过100米的配电距离应适当增大电缆截面积。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