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请问各位下面这个图中左边的元器件是什么,作用又是什么

楼主(2011-05-16):
在此先谢谢各位的指导

楼主:
我说的是那个rk1是什么东西 呵呵

网友A:
我看是继电器呵呵
它是转换供电电源的

网友B:
以下是引用
liuliuguan在2011/5/17 9:26:22
的发言:
我看是继电器呵呵
它是转换供电电源的

网友C:
确定是继电器,转换供电的

网友D:
VCC,很明显,是电源开关,只是开关的类形负合形的

网友E(2011-08-16):
继电器 做电源开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