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这个元器件叫什么呀?

楼主(2011-05-16):
今天早上朋友给我一个东西,如图所示!
由于所用设备时间较长,上面的标识已没无法看清!
现在传上其中一元器件照片,向各位朋友请教下,这个元器件叫什么呀?
这个元器件两头所接电线只有0.5到1平方左右。是接在一个变压器的二次侧,变压器上的铭牌也看不清呀!
其设备全称叫瓶盖消毒器!这个元器件是所有元器件中一个。
由于急需这个元器件,一时又找不到,所以向各位朋友请教下!

网友A:
还真没见过这东东 感觉有点像微波功率器件
楼主找到答案了一定要告诉大家啊 让大家都长长见识

楼主:
谢谢,我也急呀!
也正在找呢,希望朋友们能帮帮忙!

网友B:
是消毒灯管还是个保险管?应具体说一下它的作用。

网友C:
感觉是保险管或加热管

网友D:
这个东西还真没见过。

网友E:
好像是产臭氧用的,高压放电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有层玻璃管啊

网友F:
最快的办法就是想办法联系此设备的生产厂家,咨询。要是实在没有此设备的文件备份就算是找相同的设备生产厂商也有可能问题得到解决。

网友G:
是个保险管?

网友H:
是不是臭氧发生器用的东东啊?

网友I:
是不是保险?

网友J:
是不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谢谢,能不能给我个详细的资料呀!

我的两头都要有线输入的呀!

网友J:
我也从网上搜的

网友K:
感觉上像是消毒框里的发臭氧的灯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产臭氧用的,高压放电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有层玻璃管啊
是玻璃管,外面裹着一圈金属网。透过玻璃管先看到的是一圈金属网,然后金属网里又是一根玻璃管。
玻璃管里面的金属网两头有两根电极接出。
这个可能就是产生臭氧的一个设备。可如果是产生臭氧的,那臭氧是从哪发出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