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6):
1、按照结构分三大类:固定电容器、可变电容器和微调电容器。
  2、按电解质分类:有机介质电容器、无机介质电容器、电解电容器和空气介质电容器等。
电热电容器
3、按用途分有:高频旁路、低频旁路、滤波、调谐、高频耦合、低频耦合、小型电容器。
  4、按制造材料的不同可以分为:瓷介电容、涤纶电容、电解电容、钽电容,还有先进的聚丙烯电容等等
  5、高频旁路:陶瓷电容器、云母电容器、玻璃膜电容器、涤纶电容器、玻璃釉电容器。
  6、低频旁路:纸介电容器、陶瓷电容器、铝电解电容器、涤纶电容器。
  7、滤波:铝电解电容器、纸介电容器、复合纸介电容器、液体钽电容器。
  8、调谐:陶瓷电容器、云母电容器、玻璃膜电容器、聚苯乙烯电容器。
  9、低耦合:纸介电容器、陶瓷电容器、铝电解电容器、涤纶电容器、固体钽电容器。
  10、小型电容:金属化纸介电容器、陶瓷电容器、铝电解电容器、聚苯乙烯电容器、固体钽电容器、玻璃釉电容器、金属化涤纶电容器、聚丙烯电容器、云母电容器。
常用电容器
铝电解电容器  用浸有糊状电解质的吸水纸夹在两条铝箔中间卷绕而成,薄的化氧化膜作介质的电容器.因为氧化膜有单向导电性质,所以电解电容器具有极性.。
  容量大,能耐受大的脉动电流。
  容量误差大,泄漏电流大;普通的不适于在高频和低温下应用,不宜使用在25kHz以上频率。
  低频旁路、信号耦合、电源滤波。
钽电解电容器  用烧结的钽块作正极,电解质使用固体二氧化锰。
  温度特性、频率特性和可靠性均优于普通电解电容器,特别是漏电流极小,贮存性良好,寿命长,容
脉冲电容器
量误差小,而且体积小,单位体积下能得到最大的电容电压乘积。
  对脉动电流的耐受能力差,若损坏易呈短路状态。
  超小型高可靠机件中。
薄膜电容器  结构与纸质电容器相似,但用聚脂、聚苯乙烯等低损耗塑材作介质。
  频率特性好,介电损耗小。
  不能做成大的容量,耐热能力差。
  滤波器、积分、振荡、定时电路。
瓷介电容器  穿心式或支柱式结构瓷介电容器,它的一个电极就是安装螺丝。引线电感极小,
  频率特性好,介电损耗小,有温度补偿作用。
  不能做成大的容量,受振动会引起容量变化。
  特别适于高频旁路。
独石电容器(多层陶瓷电容器)  在若干片陶瓷薄膜坯上被覆以电极桨材料,叠合后一次绕结成一块不可分割的整体,外面再用树脂包封而成
  小体积、大容量、高可靠和耐高温的新型电容器,高介电常数的低频独石电容器也具有稳定的性能,体积极小,Q值高
  容量误差较大
  噪声旁路、滤波器、积分、振荡电路
纸介电容器  一般是用两条铝箔作为电极,中间以厚度为0.008~0.012mm的电容器纸隔开重叠卷绕而成。
  制造工艺简单,价格便宜,能得到较大的电容量
金属化聚丙烯电容器
一般在低频电路内,通常不能在高于3~4MHz的频率上运用。油浸电容器的耐压比普通纸质电容器高,稳定性也好,适用于高压电路
微调电容器(半可变电容器)  电容量可在某一小范围内调整,并可在调整后固定于某个电容值。
  瓷介微调电容器的Q值高,体积也小,通常可分为圆管式及圆片式两种。
  云母和聚苯乙烯介质的通常都采用弹簧式东,结构简单,但稳定性较差。
  线绕瓷介微调电容器是拆铜丝〈外电极〉来变动电容量的,故容量只能变小,不适合在需反复调试的场合使用
陶瓷电容器  用高介电常数的电容器陶瓷〈钛酸钡一氧化钛〉挤压成圆管、圆片或圆盘作为介质,并用烧渗法将银镀在陶瓷上作为电极制成。它又分高频瓷介和低频瓷介两种。
  具有小的正电容温度系数的电容器,用于高稳定振荡回路中,作为回路电容器及垫整电容器。
  低频瓷介电容器限于在工作频率较低的回路中作旁路或隔直流用,或对稳定性和损耗要求不高的场合〈包括高频在内〉。这种电容器不宜使用在脉冲电路中,因为它们易于被脉冲电压击穿。
  高频瓷介电容器适用于高频电路
云母电容器  就结构而言,可分为箔片式及被银式。被银式电极为直接在云母片上用真空蒸发法或烧渗法镀上银层而成,由于消除了空气间隙,温度系数大为下降,电容稳定性也比箔片式高。
  频率特性好,Q值高,温度系数小
  不能做成大的容量
  广泛应用在高频电器中,并可用作标准电容器
玻璃釉电容器  由一种浓度适于喷涂的特殊混合物喷涂成薄膜而成,介质再以银层电极经烧结而成"独石"结构
  性能可与云母电容器媲美,能耐受各种气候环境,一般可在200℃或更高温度下工作,额定工作电压可达500V,损耗tgδ0.0005~0.008
cbb60气泵电容器
电容器:电子设备中充当整流器的平滑滤波、电源和退耦、交流信号的旁路、交直流电路的交流耦合等的电子元件称为电容器。电容器包括固定电容器和可变电容器两大类,其中固定电容器又可根据所使用的介质材料分为云母电容器、陶瓷电容器、纸/塑料薄膜电容器、电解电容器和玻璃釉电容器等;可变电容器也可以是玻璃、空气或陶瓷介质结构。
  电容器的损耗与漏电和使用环境的温度有极大的关系!!!
固定电容器  固定电容器的检测方法
  A.检测10pF以下的小电容因10pF以下的固定电容器容量太小,用万用表进行测量,只能定性的检查其是否有漏电,内部短路或击穿现象。测量时,可选用万用表R×10k挡,用两表笔分别任意接电容的两个引脚,阻值应为无穷大。若测出阻值(指针向右摆动)为零,则说明电容漏电损坏或内部击穿。
  B.检测10PF~001μF固定电容器是否有充电现象,进而判断其好坏。万用表选用R×1k挡。两只三极管的β值均为100以上,且穿透电流要小。可选用3DG6等型号硅三极管组成复合管。万用表的红和黑表笔分别与复合管的发射极e和集电极c相接。由于复合三极管的放大作用,把被测电容的充放电过程予以放大,使万用表指针摆幅度加大,从而便于观察。
  应注意的是:在测试操作时,特别是在测较小容量的电容时,要反复调换被测电容引脚接触A、B两点,才能明显地看到万用表指针的摆动。C对于001μF以上的固定电容,可用万用表的R×10k挡直接测试电容器有无充电过程以及有无内部短路或漏电,并可根据指针向右摆动的幅度大小估计出电容器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