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6):
步进电机给脉冲不转,电机有点发热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接线有问题吧,可能没接好

网友B:
可能是缺相,或者是程序上发脉冲后,没有停止下来。
脉冲频率过高,手手速度过高引走失步。
电机轴和负载不同心。原因多了,慢慢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