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6):
本人一台30kw台达变频器,接30kw异步电机,低速设置12HZ,最低输出频率0.5Hz时,有时电机启动会转不动,矢量控制已开,将最低输出改为4HZ时,启动正常,求高手指点为什么第一种情况下电机启动不了,如果说0。5Hz启动力矩不够,那加到12HZ时也应该够了啊?

楼主:
求高人指点

网友A:
0.5HZ 频率也太底了, 看负载轻重 ,一般长时间工作要在20HZ 以上 ,不行配减速机

楼主:
0.5是低,但是频率增加到一定的时候,那不是应该能够转动了,毕竟低速设的是12。5

网友B:
能解决, 设备在什么地方 ?

网友C:
就是矢量控制没有调好,低速时转矩不够。需要调好参数才可以的。

楼主:
我把最低输出频率改到4就能用了,我是想问,从0。5加速到12。5,这中间应该频率到一定大小电机就应该能够启动了啊,为什么起不来?

网友D:
最低输出频率0.5Hz,电机由0.5Hz起步运转
最低输出频率4Hz,电机由4Hz起步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