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真奇怪。

楼主(2011-05-16):
为了调负荷。把一个160千瓦的电机调到另一台变压器上。线距100米。用120平方铝线二和一平行供电,启动用软起,结果压降大,电机无力。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那就检查一下启动状态的传输线压降,如果压降大,说明电缆的电感或电阻(阻抗)太大了,把距离缩短,或者换线,要符合要求的动力传输线。

网友B:
没有虚接吧

网友C:
总共120mm2吗?

网友D:
看看是否压降大了

网友C:
两根120线百米内应该足够了啊

网友E:
那就检查一下启动状态的传输线压降,如果压降大,说明电缆的电感或电阻(阻抗)太大了

网友F:
1,查接线是良好。2,换铜缆

网友G:
线路没问题吧,还没用过铝电缆

网友H:
不是很清楚

本版版主批注:再重申一遍,发帖禁止任何形式的广告。

网友A:
引用 网友I:
铝线没有问题,应该是接头问题,还有软起的转矩(就是电流)调小一点试一下
这个主意不错!把启动电流降低,时间长一点,有助长线传输的压降降低。有利电机启动。

网友J:
什么年代的还用铝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