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6):
 众位前辈,我今天开始研究接地保护,但是不明白的地方很多,先请教下面这句话的意思:TT系统主要用于未装备配电变压器,直接从外面引进低压电源的低压用户。这句话中的外面指什么意思呢?所有低压电源都是要经过变压器的变压才能得到,这不没装备变压器从外面引进低压电源,让我看不懂。

网友A:
TT系统主要用于未装备配电变压器,直接从外面引进低压电源的低压用户。

个人理解--离变压器比较远

楼主:
那么多远才算远呢,超过500米半径?

网友B:
未装备配电变压器--本企业未曾安装配电变压器。
直接从外面引进低压电源的低压用户--从供电部门的公共配电变压器处引进低压电源。

你自己未曾安装变压器,从外面引进电源,除了供电部门的公共配电变压器外,还能是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未装备配电变压器--本企业未曾安装配电变压器。
直接从外面引进低压电源的低压用户--从供电部门的公共配电变压器处引进低压电源。

你自己未曾安装变压器,从外面引进电源,除了供电部门的公共配电变压器外,还能是什么地方?

一句惊醒梦中人,感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