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6):
开关电源为什么不能“冷”启动必须“热”启动才行?
小弟最近遇到一个怪现象
    就是我司有一台机器的电源部分 包括5V   24V 3.3V 等几组开关电源 必须冷启动怎么都没输出
    这里的冷启动是指 每天下班后第二天上班开机 怎么都没电  必须用烤箱给电源板考热 才能启动
   不知道给为大侠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劳烦各位老大给点建议  讨论讨论

网友A:
查下启动电阻是不是阻值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下启动电阻是不是阻值变了

网友C:
这种情况一般是滤波电容失效造成,检查一下高、低压滤波电容吧。

网友D:
启动电阻或电容变质功率元件接触不良。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大侠的宝贵意见  小弟 正在检查中

网友E:
启动电容,就是启动电阻后面的滤波电容换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F:
启动电阻或电容变质

网友G:
仔细检查下电容

龙万楼控  www.dragonwan.com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 不吝赐教  这问题得以解决  最终结果为电容问题   再次重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