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6):
变频器与PLC怎么连接,比如最简单的MM420怎么与PLC连接,其中编程怎么编,主要思路是什么,本人新手很多不懂,望高手指教?

网友A:
MM420是个特别的变频器?和其它常见的不一样?
没用过这型号的

变频器常用的最简单的就是端子控制,几个开关量控制几段速度运行,我用过的几个厂家的变频器说明书上都有端子控制接线图的

网友B:
通讯控制 要找到通讯协议啊

网友C:
三种频率控制方式:
1、多段速;
2、模拟量;
3、通讯方式;
你先确定用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