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7):
9针(孔) 编程电缆的接线已按照欧姆龙技术人员的要求重新焊接过了,具体如下:

PLC侧     2-----------------2     PC侧
            3-----------------3
            4-----------------8
            5-----------------7
            9-----------------5
同时我还用了一根232转USB的线,CX-PROGRAMMER的版本是8.1的

PLC上的第5个拨码开关也已经拨到on了,软件配置里面的网络类型选择的是Toolbus,通讯端口是com5(按照设备管理器里的显示来的),设备类型的选择也是ok的但不知为何死活联机不上啊,但该端口连接至欧姆龙的触摸屏,通讯就是好的,说明端口是好的,没坏
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我是第一次联机欧姆龙的plc,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现场也挺急用的

网友A:
7-8  plc
4-6 PC
缺2个短封

网友B:
先用上面的MINI编程口通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