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求助

楼主(2011-05-17):
,
upload=jpg]/uploadImages8/c126d6b4892b8cdada4ab29b548badfb.jpg[/upload]
请高手指教
我的VD12中送入的值是60.0,VD10中送入的值是50.0我看的书里面说乘法指令中IN2和OUT是同地址的,但不知道为什么结果一个对一个就不对!麻烦给看一下啊![

网友A:
VD0 VD2 VD10 VD12
VD0不变 VD2改为VD4
VD10不变 VD12改为VD14

网友B:
你的程序语句有点毛病:
  1、用SM0.0连接,其乘法指令中的乘数与积,不能用同一地址,否则,如同你的程序:VD0与VD12相乘,积放在VD12中,下一个扫描周期,又要执行乘法程序,结果是VD0与前次的积相乘,其积又放在VD12里。。。故程序会重复执行下去。如将积的地址改为VD16,虽然乘法程序反复运行,由于二个乘数值不变,其积等于固定数,故积值可显示出来。
  2、一般做乘法等数学运算,不先用SM0.0,应选用其它位开关而且用其前沿或后沿进行运算,即确保运算一次,才能得出正确结果
  提的不一定正确,仅供产考。

楼主:
谢大侠指教啊!我就照您说的修改了一下就调试过了,感激不尽啊!自己试了很多次都不行,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几日书啊!

网友B:
楼主:不必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互相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