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7):
西门子840D系统假设某轴测量系统出故障了,检查为光栅读数头问题,无配件更换。应急使用怎样把全闭环改为半闭环,关闭光栅的参数有哪些?

网友A:
屏蔽第二编码器的方法:30200=1,31040第一位改为0,DB3X.DBX1.5强制为1,重新上电。

楼主:
谢谢,按照此法问题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