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7):
400W金属卤化物灯配线多大?
领导说用1平方的三芯软线就行了
可以长期使用吗?
距离只有50米

楼主:
长期使用的话,线子太细了吧
还是软芯的
但领导说可以
有点无语

网友A:
足够了,为什么要用三芯的呢??????

楼主:
因为领导认为我们的三芯软线太多
所以想把它用了,太占地方了

网友B:
竟然有如此领导!
不过1平方的线配400W卤化物灯足够了,放心大胆的使用!

楼主:
400W的金卤灯正常的工作电流应该在4A
启动电流在5A-7A这样
是不是这样的?
以前测试过,现在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400W的金卤灯正常的工作电流应该在4A
启动电流在5A-7A这样
是不是这样的?
差不多

网友D:
国际可以了!非标就受不了。曾经看过三芯2.5的带一个150w钠灯,也变白灰

网友E:
国标线不成问题

网友A:
领导有才

网友F:
那要看是不是标准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要看是不是标准的线。
是国标线,现在我已经让人更换成BV2.5的硬铜线了
这样要保险

网友G:
足以了,你们领导不差钱吧

楼主:
1.5的硬铜钱仓库没有,只好用2.5的了,有点小浪费的说

网友H:
确实有些浪费,不过三芯线有一颗可以当备用

网友I:
按领导意思办~!

网友J:
三芯并联当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三芯并联当一根。
可以啊,不过那样太麻烦了
走25的PVC管都穿不过去。。。

网友K:
我今天也装了两盏400W的金属卤化物灯,35米的长度!用的4*1的电缆。把两根双拼后作一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