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7):
车间有一台FX2N的PLC,原来的触摸屏是三菱F930的,昨天改成用MT506,由于连接线不同我就按照威纶手册上的图做了一条(距离8米),触摸屏这边的12534对PLC的47312,但是不管怎样都通讯不上(触摸屏上的COM灯是亮的),后来就拿了一条以前买屏时配的线量了一下发现触摸屏的12534应该对PLC的47521,今天上午我打电话给威纶的技术支持问他们MT506与FX2N的连接线应该怎样做,他们确定的说是12534对47312,现在问题是解决了,但我在想以后碰到技术问题到底该相信谁?

网友A:
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过是我这边的问题!

网友B:
买个现成的线你就不用操心了

网友C:
我从来不自己做通讯线,因为线都是免费送的

网友D:
MT506 的屏 应该很少用了吧?

现在都是MT6000 的了吧?  再说线可以要求厂家送一条.!

遇到问题了,先看管脚定义,相信自己的判断先!

网友E:
当然是信你自己了。

管脚定义:5号脚才是SG。

有些技术支持只会死死地按照手册来,实际可能都没有自己做过电缆。

网友F:
好使才是硬道理,^_^

网友G:
与PLC的通讯线还是买屏是让代理商送一条;

网友H:
代理商能送线的也不多 呵呵

网友E:
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