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7):
请问各位大侠!电路中的RC起到什么作用,以及值的大小如何选择?谢谢

网友A:
灭弧器,根据电机的工作电压选择。

楼主:
谢谢!那与电机的大小有关系吗?

网友B:
电感性负载,在接触器断开的瞬间会向接触器主触点放电。RC的作用是灭弧,但具体要多少大的电阻和电容,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有知道的高手能说下不?

网友C:
可能是制动

网友B:
制动
应该不会是制动的,要是制动的话,也应该在电容上再加个接触器啊,不会一直制动吧。

网友D:
等待高手中

网友E:
确切来说叫阻容吸收,灭弧是很笼统的说法,我们都知道,电感性负载和电容性负载本身是一个源,由于其电感和电容的特性,在电路断开的瞬间,都会向电路反馈一个与电源相位完全相反、电压较高的反向电动势,由于不同相位电动势加在接触器两端,假如断开的时候电弧太厉害,这个反向电动势将会通过电弧在接触器触头间产生短路现象,导致触头过早烧蚀,严重的会引起电网震荡。为了衰减这种反向电动势,一般常用的就是在设备端增加RC阻容元件,当设备断开的时候,大部分反向电动势将会在RC回路中消耗掉,从而减少了对电路和接触器的影响。

基本计算公式如下(不是精确计算):
一、电容选值

操作过电压,其实质是开关开端时产生的电磁能量震荡过程。在回路中没有保护器存在时,总电容值很小,导致震荡频率f很高。电容的引入,可以大大提高回路总电容值,降低震荡频率。最佳的效果应是降低频率正好到工频(50Hz),基本计算公式如下:

f=ω/2π                           (1)

ω=(1/LC-(R/2L)2)1/2           (2)

   由于每个电路的初始L和C都不同,最佳值是不可能得到的。只能依据控制设备大致的情况进行经验比较。根据多年运行经验,取电容0.1μF时,一般可以将f限制在150Hz以下,因此0.1就成为一个比较通用的值。理论上讲,若对具体电路可以做到精确测算,容量再大些对保护效果会更好(这就是有些地方用0.2或0.15的原因),但若没有精确测算,导致f太小将造成副作用。

二、电阻选值

      R是一个阻尼元件,一方面对震荡频率有影响,一方面对电容器保护有利。

对震荡频率的影响可以参考上面的公式(2),R不应小于其临界值2(L/C)1/2,否则对降低频率不利。所以存在电阻值不应小于100Ω的说法。R值高同样有利于保护电容本身安全,防止电容过载烧毁。故一般高安全性的阻容吸收装置,都适当的增大了R的值(一般最高做到400Ω)。但是R值如果太大,将大大提高时间常数,导致暂态时间延长,不利于保护的高效性。

   所以我们希望R能够是一个压敏元件,在低压下电阻尽可能大,以保护电容;在高压下达到百欧姆级,以利于工作。自控式阻容吸收器的最主要改革就在于此。而且这样改革后,额外的起到了限制正常电压下阻容吸收器接地电流的作用,不会造成以往出现的阻容吸收器接地电流引发系统误判断的问题,简化了整体设计。

网友F:
阻容保护电路..............
几乎所有的感性电路或浪涌保护电路都使用这种方法来吸收自感电势......应用非常广泛

网友G:
阻容吸收

网友H:
也学习下!
希望能有更简洁的说明,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突波吸收器!就是限制电机断电产生的反峰电压值。利用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机理,达到限制断电时感应电压的幅度

那电容与电阻的大小选择与电机的大小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J:
R电阻,C电容。就是阻容吸收电路。

网友K:
RC的作用是灭弧

网友L:
10楼的朋友说的很全面了,补充一点,C的电压选择是负载电压的3.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