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7):
250KVA的变压器出线要多少平方的电缆?

网友A:
电缆按每平方4A的电流算

网友B:
250KVA变压器低压侧额定电流为451A。
按经济电流密度来选择电缆:
年运行小时小于3000小时的,铜芯按2.5A/mm2、铝芯按1.92A/mm2
年运行小时在3000-5000小时的,铜芯按2.25A/mm2、铝芯按1.73A/mm2
年运行小时大于5000小时的,铜芯按2.0A/mm2、铝芯按1.54A/mm2

网友C:
出线应该根据负载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