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我用PLC做浮点运算,让D30在触摸屏上显示小数,为什么数据出现错误???

楼主(2011-05-17):
这是触摸屏的软元件选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触摸屏的软元件选择!!
浮点数是32位的,你选16位干什么。

网友B:
楼主的PLC是哪个厂家的啊?

楼主:
我选了32位还是不行的。。。

楼主:
PLC是三菱FX2N的

网友C:
把M8002改成M8000。把第一行 MOV k150 D0 的这个D0改成其它数据。
因为装触屏之后,PLC 和屏之间,D0默认为屏地址。

网友D:
选择数据32位,选择实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M8002改成M8000。把第一行 MOV k150 D0 的这个D0改成其它数据。
因为装触屏之后,PLC 和屏之间,D0默认为屏地址。
我已经改成这样了。。。但还是不行的。是不是用触摸屏的仿真软件不行的?????

网友C:
那就不清楚了,我只在松下 FP0-C16T上面没有做出浮点运算,PLC运行浮点运算就报警,但FPX系列的就不会。
楼主的也许就是软件的问题了。

网友B:
触摸屏里面设置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