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7):
变频器正转控制端子和实际的电机接线有没有关系。就是变频器显示频率为正时电机正转,为负时电机反转

网友A:
变频器内有正反转接线端子,品牌不同,面板显示是大同小异的

网友B:
有关系,正转与反转需要变频器输出相续与电机相续一致才能保证频率正负对应变频器正反转

网友C:
变频器的正反接线端子只是相对而言的啊 真正的正反转是有输出电源线的相系决定的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