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7):
 原来也是这种变频器,是5.4版本,现在是5。5版本,设置和原来一样,为什么不能运行,不知还要在哪些地方要重新设置,望高手能指点迷径,在此谢谢了
              在线等!!!!!!!!!!!!!

网友A:
新的变频器参数需要重新设置。

楼主:
回二楼;我是重新设置的。不知你所说的重新设置。。。。。?能具体的说说

网友B:
如果你所有参数跟之前都设置一样的话还不能运行的话 应该从接线上面找找问题啊

网友C:
参数设置要根据你的机器动作要求来设定的,
一般设定:
1.频率输入通道选择
2.运行命令通道选择
3。加速时间
4.减速时间

网友D:
所有参数都设的一样?

楼主:
回5楼是的!就是没有反应表情继续上图大虾们帮我分析分析谢谢了!!!!!!以上打钩的都是原来的设置,但是现在就是不行了,郁闷!!!!!在触摸屏上也可以调整速度,但是变频器就是没有反应,继续望大师指点。表情节省空间

网友E:
频率设定用的485通讯,但是没看到你变频器的通讯速率、通讯站号等是设置。还要检查下新旧变频的通讯协议是否一样。

楼主:
wangjlcs师傅您太有才表情了,就是通讯协议调到(LS-BUS)就行了,谢谢您!!!!!!!!!!!!!!!!

网友E:
引用 楼主:
wangjlcs师傅您太有才表情了,就是通讯协议调到(LS-BUS)就行了,谢谢您!!!!!!!!!!!!!!!!

不客气,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