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7):
S7-200可以做PROFIBUS总线的主站吗    新手  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可以的,没问题

楼主:
额。。。我也搞不清楚    EM277是干什么用的   不是把200PLC连接到网络中的模块吗

网友B:
怎么编程???

网友C:
西门子200CPU,加一个EM277模块,可以做DP从站,不能做主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