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7):
随着变频技术的发展,在各行各业都出现了一些变频的设备。如现在市场出现的变频空调!
今天想向各位朋友请教下有关变频空调和一些技术。
1、变频空调真的能省电吗?
2、在低频时对压缩机电机有影响吗?
3、变频空调的温度变化范围一般是多少?
4、一般空调的温度变化范围一般是多少?
5、变频空调在到达设定温度时变成慢温时压缩机也在工作吗?
6、一般空调在到达设定温度时压缩机就不工作了,然后低于到温度变化范围最低时再启动!
以上是我的一点看法。不知对否。希望能与各位朋友一起交流下!

网友A:
变频空调一直没有接触过。去年买了一台格力的,所以,略有体会。

1.买时就得知,变频空调与不变频空调,在连续工作的相同时间比较,是省电的。如果短时工作,也不省电。根据原理这是符合的。连续工作条件,变频空调在恒温下工作,可以降低压缩机工作转速,保持低能耗运行。没有反复启动时的大电流工作状态,所以,长时间工作,变频空调的节能是明显的。如果只是开两小时。凉快凉快就关机了,热了又开两小时关机了。那和不变频的空调耗电没区别。

2.低频对压缩机好不好,这个是厂家的事,他设计这种产品,所面对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的,否则砸自己的饭碗。调频对空气压缩机在低频下工作,工业上不是应用很广泛吗。没有问题的。

3.变频空调的温度调节范围,我的2.5匹,房间面积大约30平米,设定26度,基本是+/-1度调节波动。不变频的空调据说室内温度波动2-3以上,人能对温度的变化有感觉。

4.变频空调在调节温度时,压缩机始终在工作,这与变频器恒压供水道理是一样的。不变频的空调,就是根据温度变化,频繁的启动停止调节工作。

楼主:
谢谢kdrjl。
感谢你的指教!无论是这,还是在电工技术版块!
我们单位现在也有很多设备用上了变频设备。至于低频时对电机是否有影响,我还说不清,不过从理论上看。除非是用变频专用电机,如果用的是一般电机,我想多少还是有点影响个!
关于现在电器设备上的能耗级别,能说明什么呀?
我新买的3匹个,上面标是2级。
再一次向你表示感谢!

网友A:
不用客气,我去年用了几天的空调(变频的),没统计耗电量,今年注意下,看看耗电量如何。我一般整夜都开着。

楼主:
希望以后还请你多指教!也希望和你能进一步的交流!

网友A:
没问题,我们互相学习、互相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我们互相学习、互相交流。

网友A:
关于变频空调,只要使用了,即可知道它的好处了。有时候商家为了推销产品喜欢忽悠,想促销什么东西,就极力的吹捧什么而贬低其余,等过一段时间,又开始吹捧另一个产品,再贬低其余。^_^,不打击一个,怎么能抬高另一个呢?所以。。。。

楼主:
呵呵!
是的,就像现在的液晶电视!(简称LCD)

由于近来一些液晶电视的背光源采用了LED技术,我们的一些商场就说这是最新LED电视,不是LCD电视,说真的我听了真的无语。
只是改变了背光源,可还是叫液晶电视呀,也就是LCD呀!
不知不怪,可这样解释真的让人无语呀!

网友B:
1.就看你的使用环境了其他的问题技术上都已解决。

网友A:
所以,许多时候我们需要恶补一些不熟悉的技术术语,防止被忽悠。

网友C(2011-06-17):
请教下有关变频空调和一些技术
变频空调小白正好了解一些,就自己知道了和大家交流一下
1、变频机是否省电
这取决于几个方面
A、空调与空间是否匹配,设置温度是否合理,也就是说是否能满足压缩机频率变低的条件。如空间很大,空调功率很小或温度差设置的很大,空调始终在高频率运转,就不可能省电。
B、使用的时间长短,每次只用1-2小时应该不会有显著效果
C、空调变频的频宽,50-120HZ的和15-150HZ的肯定不一样。
2、是否停机
变频机也不是不停机,这也取决于频宽,温差大小。如果在他的最低频率是释放的冷量大于消耗的冷量,实际温度已经超过设定温度2度以上了,还是会停的。
3、对压缩机是否有影响
这个应该是有影响的,变频空调使用的是变频压缩机,如果使用普通压机可能不会工作,或时间长了烧压机(没有试过)

网友A:
嗯,鼓鼓掌,楼上是行家呀。

网友C:
版主高抬了,只是对变频空调较熟而已,对变频器还要请大家多多指导。
另还有一个电机的问题没有回答。
目前变频空调使用的电机不管是交流(较多)还是直流,均采用的3级控制,并没有通过变频模块控制,变频模块只控制压缩机。
空调可设定的温度一般是16-32度,具体能达到多少,要根据环境而定。这个跟变频还是定速没有关系

网友A:
不用客气,非常好的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主高抬了,只是对变频空调较熟而已,对变频器还要请大家多多指导。
另还有一个电机的问题没有回答。
目前变频空调使用的电机不管是交流(较多)还是直流,均采用的3级控制,并没有通过变频模块控制,变频模块只控制压缩机。
空调可设定的温度一般是16-32度,具体能达到多少,要根据环境而定。这个跟变频还是定速没有关系
谢谢你朋友!很专业的指教!

这两天有事个,没怎么上来看!
空调所用电机,除了风机电机,不就是压缩机电机了吗?

网友A: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压缩机电机的变频,采用的是恒温控制,所以可以达到节能的效果。

网友D:
关键是现在的变频空调是否采用专用的变频压缩机电机呢?如果长期保持在低频下运行,对电机使用寿命还是存在较大的影响的!如果采用如启动与精度较高的感温包结合,是否也能减低损耗呢?还请网内高手说说

网友D:
关键是现在的变频空调是否采用专用的变频压缩机电机呢?如果长期保持在低频下运行,对电机使用寿命还是存在较大的影响的!如果采用软启动器与精度较高的感温包结合,是否也能减低损耗呢?还请网内高手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现在的变频空调是否采用专用的变频压缩机电机呢?如果长期保持在低频下运行,对电机使用寿命还是存在较大的影响的!如果采用软启动器与精度较高的感温包结合,是否也能减低损耗呢?还请网内高手说说

你提的两个方法。感觉有点新意。
感温包结合怎么做呀!

网友C:
关键是现在的变频空调是否采用专用的变频压缩机电机呢?如果长期保持在低频下运行,对电机使用寿命还是存在较大的影响的!如果采用软启动器与精度较高的感温包结合,是否也能减低损耗呢?还请网内高手说说

变频空调的压缩机采用的是变频的。
对压缩机的控制当然采用的是软启动,这也是变频空调的一个优点,开始变频模块输出的电压较低,慢慢加到高频,实现快速的制热制冷;进入常规运转后,对压缩机的控制是通过传感器采样来调节的,当然传感器不是唯一的决定条件,还有整机的运转电流对压机的频率会限制。
欢迎交流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指教!

欢迎大家一起来交流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