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7):
所有的仪表维修、维护?包括水表、电流表、压力表?请各位说一下?谢谢

网友A:
1.维护
2.抄表
3.坏表处理更换、维修

楼主:
都包括哪些仪表呢?

网友B:
这个问题太大了。温度、压了、物位、流量、分析等检测,控制。PLC、DCS等等。。。。。

网友C:
仪表工泛指从事自动化仪表维护、修理、安装的人员,自动化仪表是习惯叫法,准确的叫过程检测控制仪表,即对温度、压力、物位、流量、在线分析等工艺参数的检测和控制,DCS、工艺参数的信号、报警、联锁等。最早叫热工仪表,后来由于工业的发展,仪表的广泛应用,就称工业仪表,或者就针对仪表的应用行业来叫了,如发电、钢铁仍称热工仪表,化工、炼油则称化工仪表等等。但电工仪表如电压、电流、电能表等不在此列。对于以上的企业大多有专职部门,如仪表车间、仪表处、仪表组等来管理和开展工作,对于仪表用量不大的企业则可能没有专门的机构来开展工作,而是由计量部门或电气来管理和开展工作,所以只能根据各企业的实际来看其仪表工作范围了,主要做什么,应该是有相关的工作职责来确定的。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解答,电工仪表不归仪表工管?

网友D:
一般电工和仪表是不分家的,看每个厂子是怎么定岗的

网友E(2011-06-28):
给我也发一个别zjfdisk@126.com

网友F(2011-09-14):
每个公司都不一的,一般会包括以上的内容

网友G:
偶是个仪表维修工,平常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保证设备运行中的仪表运行良好,出现问题用最短的时间处理好,减少因为仪表故障造成的生产被动和损失。此外就是每年大修中仪表的维修、维护、校准、检定、改造、升级以及平常的卫生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偶是个仪表维修工,平常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保证设备运行中的仪表运行良好,出现问题用最短的时间处理好,减少因为仪表故障造成的生产被动和损失。此外就是每年大修中仪表的维修、维护、校准、检定、改造、升级以及平常的卫生维护。
做仪表工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学历、其它经验?仪表工是不是比电工轻松,他们哪个待遇好一点?谢谢

网友G:
回楼上的朋友,其实在很多厂里仪表与电不分家的,特别是小厂大多数是电工也干着仪表工的工作,偶厂就是美其名曰电仪车间,只是电和仪是分开的,各干各的,不过在一些机电仪一起的情况下其也是互相扯皮。
至于经验、学历都是其次的,偶干的工作其实随便从马路边上找个临时工培训个一个半个月就能够胜任,要想干好这个工作首要的就是兴趣和学习的欲望,其余的什么学历、证书都是次要的。

网友H(2011-12-17):
非常感谢大家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