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7):
如题。
注:讨论技术问题是很好的。但不许做广告。任何形式的都不行。

网友A:
我们用的全是650,690,890不知您熟悉不

网友B:
支持楼主的号召,积极参与。

楼主:
690 650 890
你应该是个高手了,不过650690知道一些,890还不知道

网友C(2011-10-18):
一台电机运行于500转/分,偶尔出现转速波动大的情况,监测发现590内显示的给定信号同时在5%~40%之间发生变化。为确定是否为电位器或PLC影响,在电位器输入A4口接电压表进行监测,发现给定信号变化时A4口电压没有变化,确定电位器没问题,随后退出PLC,后又拔出通信线,最后采用电压反馈开机,590内给定信号仍有变化而引起转速波动。因而怀疑590内部故障引起转速波动。直接换了个新的590,但故障依旧,不可能人品那么差,又碰上个坏的吧。现在基本排除590,怀疑是柜子有什么问题。可柜子除了可控硅,都是一些硬接线,实在想不通有什么地方能有影响。大师可有什么办法?

网友D:
我们这有30多台590+。以后得多向你们学习。

网友D:
132KW直流电机烧了
我这今天有台西玛132千瓦的他励直流电机励磁绕组烧坏了,故障发生时电机才运行了不到半小时叫冒烟了,当时我检查励磁电压是360V我可吓坏了,哪来那么高电压?电机励磁额定电压是180V。就查了下590+里面的参数发现控制方式不知给谁改了我们这多采用电流控制的,可上面却是电压控制而且 速度反馈是90%我就把它改成了电流控制后在开机检测了下励磁电压是140V,电机绕组温度也不会那么高了,可想想还是不对啊,正常电压应该是在180V上下不多才是啊。但是我的知识有限不知问题出在哪就开机试运行了半小时也没什么问题。就叫人家开机生产了。我就下班了夜班也有维修工值班。结果开了俩个多小时夜班打电话过来说电机又冒烟了,他量下励磁电压说只有60多V了,没办法了就换了台备用电机上去就没问题了。请求大家帮我分析下为什么会这样 ?是不是第一次冒烟就已经把绝缘降低了,为什么励磁电压相差这么多呢?补充下电机参数电枢电压440V电流是365A励磁电流是11.2A。运行时也没超过额定电流也只有260A左右啊。也用摇表测了下绝缘电阻是没问题的。本人对直流电机方面造诣还不是很好,所以请求高人们不吝赐教啊

网友E(2011-12-15):
我用650VE的变频器带动西门子变频电机,运转时噪音很大,请问各位圈内朋友有什么好的方法推荐解决

网友F(2012-07-18):
那位大哥能回答我:590+从哪里查看当前的电流啊?表情这破玩意儿有中文资料也看的很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