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CD码减法指令——SUB用法~!

楼主(2011-05-17):
上边是C200Ha 手册中的SUB指令举例。
梯形图倒是能看懂,但是下边的数据举例说明有点不明白~!
高手能不能给解释一下这个公式~!

楼主:
没人管我了~!

网友A:
上次的回复帖BCD的复数表示方式你不看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的回复帖BCD的复数表示方式你不看的啊。
我就是因为上次您解释的BCD码的关系才看的这个指令,主要是上边的100001不知道怎么来的~!求补码不应该是用10000减吗?
还有上边的DM100中是不是就是3452,因为减法才在公式上写的-3452?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的回复帖BCD的复数表示方式你不看的啊。
我就是因为上次您解释的BCD码的关系才看的这个指令,主要是上边的100001不知道怎么来的~!求补码不应该是用10000减吗?
还有上边的DM100中是不是就是3452,因为减法才在公式上写的-3452?
你让CY位情何以堪啊 。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请明示~!
100001会不会是印错了呢?